楼主(2004-11-28):
1, 检查池温(锆头温度):一般为750℃左右(具体查看该表类型的说明书)
2, 检查探头信号,0.5%-20%O2对应信号值一般为80mV-0Mv,如果信号值上下跳动过大可能是由于锆头老化需更换锆头。如果氧量测量结果比实际要大的话,应检查⑴密封性好不好,是不是在负压炉子里吸入外界的空气。⑵......

详细请访问
http://www.oacc.com.cn/dispbbs.asp?boardID=4&ID=24&page=1

网友A(2008-10-21):
氧化锆故障处理    .
   (1)氧化锆信号偏小:
   标准气接口密封圈及螺钉松动漏气;
   (2)氧化锆信号偏大:
   被测介质系还原性气氛,引起铂电极“中毒”;松开标准气接口密封螺钉,让空气渗入清洗,信号会逐步回落,否则必须调换锆管.
   (3)氧化锆、热电偶信号不稳定:
 有干扰信号混入,应设法根据具体情况排除或采取适当措施.
   (4)热电偶信号小:
检查传感器电炉加热丝或热电偶。
联系电话;021-51575253  销售员
网址:http://www.mkyd.com.cn/default/mkzo/viewpro1.htm

网友A:
上海美凯友迪专业生产氧化锆氧量分析仪
详情请咨询:021-51575253 销售员
具体参数可参考:http://www.mkyd.com.cn/default/mkzo/viewpro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