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9):
怎样用运放把0-5V电压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最好能给张图纸,谢谢?

网友A:
买一个电压变送器即可

网友B:
仪表一般都有这方面的说明书!   仪表中一般有 这两个接线端子!

 最好你去看看  这方面的仪表说明书

网友C:
加一个电流模块

网友D:
串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试试啊,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E:
仪表中一般有 这两个接线端子!

最好你去看看  这方面的仪表说明书

网友F:
利用运算放大器可以的.

网友G:
带一个配电器。

网友H:
干什么用啊?
看这个可以不
V/R=4/k
(V+5)/R=20/k
V=1.25V
R=5/16 R=312.5Ω
分个电压出来在弄个可变电阻就可以拉  类似作加法

网友I:
有专门的压流转换芯片,专门将0-5V的电压变到4-20MA的,我以前见过,接线调试等比较简单

网友B(2005-01-02):
呵呵!!!!!!串电阻试一试

网友B:
串个电阻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电流模块
4~20vmA 串250欧姆电阻才是1~5V人家是问怎么样讲1~5V转换成4~20MA电流呀!
用配电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K:
量多吗?买一个电流/电压转换模块。我们这里有。

网友L(2005-03-12):
串个电阻应该行了,

网友M:
用电压电流转换模块  wisdom 1562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电压变送器即可

网友O(2005-05-09):
AD693可以,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买个PLC模块

网友P(2008-02-25):
不错的贴子,顶上去看看.

网友Q(2015-07-07):
直接使用光耦做转换就行

网友R(2015-12-31):
德州仪器有专用芯片,xtr105?还是什么的。也可以用通用运放搭建电路

网友S:
如果是其他仪表之类的信号输出为1-5V,那么在他的输出端并联1个250欧姆的电阻(选高精度的色环电阻)就行了。

网友T:
有专用的芯片,或是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U(2016-03-09):
楼主,我给你图纸。私聊我吧。我刚建立了一个群,请学习技术的朋友进群来交流技术。群号:178785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