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5高手

楼主(2004-11-29):
请教我使用西门子STEP5 V7.2+SP2编程软件连接S5 135U PLC使用编程电缆连接,却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
         qzycj@tom.com.
                          qq:164977647

网友A:
确认你的PG/PC的端口(TTY/RS232C v.24)一切正常,
STEP5中设置正确(有些PC可能要修改BIOS设置,有些PC需运行在纯DOS下),
使用了正确的电缆(PC和PG的不一样,有些串口拖不动适配器),
S5135U的端口正常。

Project --> SET F4
1 PLC --> Mode --> Offline 选Online。

楼主:
谢谢karl!我使用的编程电缆是:RS232 TO TTY   PC/TTY.不知是否正确?我使用的PC是戴尔600m的.不知是否要运行在DOS下?如果要重新设置BIOS,该怎么设置?另我按project>SET F4
                                1 PLC  >offline选择online
                          出现提示:PLC interface being checked
                          请问是什么原因?恳请您明示.谢谢!

网友B:
,最好在DOS 或WIN95下面,我在WIN98下就是行不通,以上就都没试了.
是否其它CPU可通?
是那种转232的没试过;

楼主:
我使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请问该怎么设置?

网友A:
"PLC interface being checked",
time out?
你需要参照二楼的提示发现问题。

网友C:
在WIN98下运行STEP5,在project>SET 检查通讯口选择是否正确,再选 offline到online。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我是用RS232 TTY编程电缆直接连线的.在WIN XP操作系统下连上的.

楼主:
本人的S5软件是购买的.如果需要可以低价转授!

网友D(2005-04-04):
末学求教:
100U的应该用什么编程软件?是不是必须在DOS下?能否在WINDOWS下运行?

QQ:66331341
电邮:luotao_711@126.com
罗韬
0774-3833426

网友B:
有需要S5的编程软件与授权及TTY线路图发邮件到,zhh@xielijixie.cn,免费提供.主题注明要S5资料.

网友E:
可不可以用step7 v5.2来组啊

网友F(2005-09-26):
STEP5 V7.2+SP2为何在XP下运行,双击后一闪即结束?是否版本不对?

网友F:
[分享][讨论]
STEP5 V7.2+SP2为何在XP下运行,双击后一闪即结束?是否版本不对?

网友F:
请较各位大虾:S5 +SP2 V7.2 在XP下双击后一闪即结束

网友G(2006-01-08):
我有现成的,不用给钱的那种,不过不是很稳定  ,只要一点错就完蛋。要用给我发EMAIL
chycmiic@163.com.我会传给你的

网友H:
本人需要能在通用笔记本电脑上的2000/XP下运行和使用的S5软件包,哪位DX能提供请发huangkunpeng@tc.jxcc.com   万分感谢!

网友I(2006-02-17):
S5 7.2及以下版本的编程软件最好安装在WIN98以下的系统上运行,不过是用PG还是PC,首先都是要保证端口是好的,再检查设置是否正常,正常的情况下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很少。

我的QQ是:294326901

希望还是在用S5系列的朋友一起聊聊。

网友J(2006-04-14):
mashilong@hfmotor.cn免费提供

网友K:
2000都可以啊,最好别用你的这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