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9):
还有,用Panaterm控制软件就可以控制电机(使用RS232)的运行吗?还需要控制器控制吗?

网友A(2005-08-11):
你用过吗,那是一个监控波形的软件,你不控制他怎么动呀

网友B(2005-10-28):
应该说是一个操作软件,可以进行参数设定,电机模拟调试功能。偶有Panaterm for A4的软件,如要请告诉邮箱(hzx194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