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继电器求助!

楼主(2004-11-29):
想问一下,差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呀?

楼主:
多谢楼上的呀!

网友A(2005-05-08):
wo  ,mei   yong  ge

网友B:
差动其实说白了很简单,进去的和出来的不一样就可以判断是有故障,动作于保护出口。原来的差动继电器很少使用了,现在都是采样电流后由软件来进行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