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9):
无刷电机速度控制问题,
二部同样的350W,36V的无刷电动车,为什么一个比另一部电机速度快很多呢,电机,控制器等型号都是一样的,我把它们的电池,控制器,无刷电动机,调速手把都交换了,问题都不是出自它们,到底问题是哪里呢?请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二部同样的350W,36V的无刷电动车,为什么一个比另一部电机速度快很多呢,电机,控制器等型号都是一样的,我把它们的电池,控制器,无刷电动机,调速手把都交换了,问题都不是出自它们,到底问题是哪里呢?请帮忙解答下。”
如果你介绍的情况没有错误,也没有遗漏。那么,问题出在电机的传动系,包括前后轱辘。哈哈。电气部分都换了,剩下的不就是机械传动系了?你就差没有换车了,换辆车试试看。比如,两辆电动车的电机对调一下,看看如何?

楼主:
朋友,我找到答案了,谢谢

网友A:
嗨,既然找到答案了,为何不共享一下呢?贡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