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9):
本单位有一四象限直流调速系统带动一Z4电机运转,以实现放线,现在电机皮带抖动历害,现请问其原因?

网友A:
呵呵,是不是皮带松了呀?

楼主:
皮带松紧适当

网友B:
一般为机械故障的多,另你可查一下电流是否稳定或给定是否稳定反馈元件是否完好。最好用直流调速器只渎参数

楼主:
可以肯定机械部分没问题。测速机及所馈线路也没问题。直流调速器为SIMOREG—V5的装置,外速度内电流的双闭环、模拟式的,调速器哪些参数可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机械部分没问题。测速机及所馈线路也没问题。直流调速器为SIMOREG—V5的装置,外速度内电流的双闭环、模拟式的,调速器哪些参数可改善?
为什么肯定机械没有问题?你的依据?为什么断定是控制参数问题?你的依据?

闭环控制是否稳定,参数整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参数设置不好造成的系统波动或者运行不稳定,它表现的现象是极其有规律的。看看教科书有详细地描述,前几天就在本论坛,后来转到“伺服”专栏里去了,一个哥们还发来了三种调解过程的曲线图。这三张图比较详细地描述了闭环系统的调节过程和状态。控制参数调节不好,最典型的表征现象就是,周期震荡,随时间的延长,可能发散,也可能收敛。只有这种时候,调节参数才是有效的。你的系统,用示波器观察过调节过程的输入/输出波形吗?或者记录了吗?能拿来看看吗?

对于无规则、无规律的波动或抖动,与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机械问题、连接问题、共振问题、电路的某个单元(闭环通道中有关)有问题、系统的电磁噪声等等。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种时候(无规则波动),调节系统的pid参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在找到上述诸多因素中的故障点,才可有的放矢的解决。

关于pid参数整定最经典的调节方法是本版斑竹心情的一片帖子,好像是在“工程”栏目里吧。自己去找一找。是个精华贴。说得很通俗易懂并且遵循原理。

我的同事们,也经常把查找闭环控制系统的波动的注意力放在调节参数上,结果事倍功半,怎么也搞不好,后来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参数整定上,而是出在其他的环节,其中系统的信号噪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杀手”。不容忽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工程中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我很反对在没有任何依据或者没有对问题所表现的现象做总结分析的情况下,盲目的去主观判断、下结论。

网友C:
你好Kdrjl! 你所说的“系统的信号噪声”一般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D:
怎样测速怎样反馈.是否测速有问题,做成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Kdrjl!你所说的“系统的信号噪声”一般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谢谢
在你的电路中产生的寄生噪声,是很难消除的,通常的做法是按照EMC(电磁兼容)准则,进行系统的电路板设计、接线、安装。一旦系统运行,再去改变它的错误安装与接线、布线等等,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事倍功半。如果用示波器来观察,能够看到信号噪声状态。处理的一般方法是,隔离和屏蔽噪声源,强弱电分线布置,大面积接地,电阻、电感、电容滤波。关键是寻找噪声源,找得对处理得就好,就比较彻底,找的不对,就不起作用,很讨厌的骚扰你。
尤其是无规则的系统波动,与干扰有很大关系,与元器件(或某个单元)坏了有关。与PID调节参数无关。
南园说的有道理,值得注意,你的速度反馈是什么?脉冲信号?模拟量信号?如果是脉冲,你检查他的高低电平可靠性了吗?如果是模拟量,你检查过他的噪声波形了吗?

楼主:
谢谢回复。
   已经检查了机械部分,机械部分很简单,是电机通过皮带轮带动一线盘运转,皮带松紧适当。系统采用测速机反馈,检查测速机的连接非常可靠、也检查了测速机的电阻,转至任一点,其电阻均相等,测速反馈回路线路无问题。
   当给定稳定时,发现输出电压不太稳,有15%的波动范围。调速器是模拟的、线路很老了,怀疑电位器需重新调整,当然证据不足。

网友A:
提示:
可以尝试开环控制,使电机先稳定运行于某一个转速之下,此时用示波器观察测速机信号是否是一条很清晰直线,有没有纹波,...
总之,制造各种人为稳定的工况,用仪器去检测故障点,分析问题出在哪,然后再对症下药。
如果是控制调节的参数有问题,它应该反映为比较典型的现象是规则的周期震荡。

楼主:
怎么开环呀?如果开环,就要飞车,哪敢运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开环呀?如果开环,就要飞车,哪敢运行呀。
看来你还不能对传动系统的原理“融会贯通”,凡是调试过双闭环直流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都会对系统做开环调试。为什么要让他飞车呢?调节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办法把转速调节器的输出断开,然后在该点加入固定可调的标准电压不就结了?要学会自己去“改造”系统的功能,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嘛。
你看来还真需要在这里“上课”,哈哈。开个玩笑不会介意吧?

网友E:
狂顶14楼,向你学习

网友F(2005-06-24):
淄博市泉盛电源公司

  专业生产 直流电机 用 调速器。WK,SK 系列 直流电机调速器 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选用先进的开关器件设计生产的。
目前生产的两个系列。WK系列属稳压。SK系列属稳速系列。
广泛应用造纸机械,试验机,轻工机械等自动化设备控制中。是替代可控硅调速器的换代产品。

电话:0533-4155549
网址:www.dianyuan.ebigchina.com
邮箱:husq7926@sina.com.cn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网友G:
lz结果怎么样了呀啊?

网友H(2005-08-10):
本人认为有过载嫌疑:比如润滑不到位。。。,可改‘最大电流限幅’试

网友I: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流波形,是不是少波头。如果是的话,检查一下脉冲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