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29):
CJIM中的语句:
LD               P_FIRST_CYCLE
MOV(21)     #1F
                 D21000
MOV(21)      #2AA
                  D21001
MOV(21)      #C100
                  D21018
LD NOT       I:2009.00
MOV(21)     I:2001
                  D0
LD NOT      I:2009.01
MOV(21)     I:2002
                 D1
上面是什么意思?#1F.#2AA是什么意思?I:2009.00    2009.01是什么意思?D0.D1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
                                              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A:
没甚么不同。

#1F.#2AA是指十六进制的数
I:2009.00    2009.01就是2009CH的01和00
D0.D1是指D00000,D00001

楼主:
谢谢了
那如果00#输出模块2.4点是输出4_20MA,3.5点输出4_20MA,9.11点输出4_20MA.
01#是输入模块.它们在内部用的是那点.我门头一回进CJ1M 这中,以前用的是C2000H,没用过模拟量的.
                                        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你最好向代理要CJ的说明书。我也没用过。

网友B:
hoho~我也学习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