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

楼主(2004-11-30):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温变的问题!

            在温度传感器 上!  有一个  调节SPAN端   和调零端!

我想问一下.我的温度传感器显示的老是比其它温度传感器的温度 {再相同条件下]高10度
我应该直接调节调零端就可以吗?

 2  还有我的温度传感器显示的温度不是很稳总是在不停的变化{在两之间变化! } 我是否应该进行调节怎样调节?

 3我想问一下 SPAN端子 ,主要的作用是干什吗有的!  调节它会怎吗样?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A:
温度传感器一般都有两个调节端子,一个就是调零端子,主要是调节在自然状态下,温度传感器的输出在最小值,另一个端子是调节满刻度,既当检测的温度是传感器的最高检测温度时,传感器输出最大值。

网友B:
直接调节调零端

温度不稳,可能与你的环境有关

楼主:
谢谢这几位大哥!     我想知道的是  !  SPAN 端子调节它起什吗作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