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安装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电梯上下时出现正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lg3537@21cn.com

楼主(2004-11-30):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都应该带有止逆器,无论电表是正转还是反转,但电表的记数都是累加的,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计量的丢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是否使用了回馈制动?

网友C(2005-06-04):
===
((((现在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都应该带有止逆器,无论电表是正转还是反转,但电表的记数都是累加的,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计量的丢失。))))
以上严重错误,现在带止逆的表还是不多的,假如是表的计度器倒转呢?你是不是倒着走路也是往前去的?晕~~~~~

网友C:
电子表不动表如何倒转我知道!不告诉你,QQ51239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