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压保护

楼主(2004-11-30):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出现过几次过电压保护,可能和谐波有关,我们打算装浪涌保护器,不知有效果吗?请指点.

网友A:
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造成变频器过电压的原因,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也可以造成变频器的过电压,比如,电源系统本身存在的短时过电压,变频器自身的电压检测回路是不是存在元器件的不稳定,负载的短时突变等等。
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才能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B:
赞同2楼。采取措施是在明确原因以后。否则就是盲目。当然东西不贵也罢,“万金油”类的东西,装上没坏处。

网友C(2005-08-12):
2楼的兄弟是高手啊

网友D(2005-10-23):
同意楼2的分析,除外,参数是否设定得当,比如减速时间设太短,变频器也会显示过电压。

网友E:
同意5楼的意见,不一定是偕波呀,也许是参数设定不当呀,降速时间太短,或负载突然的变化等,PID设定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