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请教

楼主(2004-11-30):
想要实现:PLC控制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a周,再逆时针旋转a周,回到初始位置。这是一个周期。我们需要只要打开开关,这个周期就不停的进行,每个周期之间也没有时间间隔。运行的时间可能是一天、两天......。发脉冲的指令还是要用F168,因为我们需要转速是逐渐加大然后再逐渐减小直到停止。
如果不用循环,可以启动168后,判断停,之后修改位置和速度参数,重新启动168,实际只用一条168指令.使用逻辑关系来实现。请问:如何实现?
由于使用循环指令发送脉冲可能会出错,所以想用上面的办法实现,但又不知道具体怎样实现,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以前曾经编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传上来看看有没有给你一点帮助。
还有,正反转不用直接控制y输出的吧,你直接把正、负数丢给F168指令,它就会自动控制步进驱动器正反转了。

网友B:
请问那有松下PLC资料下载?

网友B:
但好像没有中文的

网友C(2005-10-14):
2号楼主的程序其中一个代码应为H103吧,

网友D(2008-06-01):
不错,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