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现在新型设备中单独使用PLC的已经很少,大多数都是前面有触摸屏或者说TD200后面有变频器,传统的编程已经不行了,各位高手怎么在PLC上实现呀?TD200倒还好说,可PLC要控制变频器该怎么编程?

网友A:
现在有好多这方面的书籍,关于PID的控制知识网上有很多。

网友B:
如果是用SIEMENS200的话,不是有现成的东西吗

楼主:
变频器通常要输入0-10伏的模拟量以控制其频率,使用PLC怎么编程可以让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一定时间输出一定电压到变频器呢?请各位老师指教,买了好多书都没说这些。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C:
有工夫去研究研究模拟量编程。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的200,建议还是别用模拟量了,直接用USS通讯非常便宜而且精度极高。比模拟量的精度高10倍差不多。而且还能检测很多故障和实现比模拟量控制多不止10倍的功能。
如果控制30台西门子的变频器,恐怕成本和可靠性都比模拟量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