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是使用S7-200的plc,通过采集模拟量的信号判断(例如电压值小于4V),让200的一个输出位改变(或者置位或者复位)。当然,这个过程我希望是越短越好,希望保证在10ms内完成。请教高手,我该如何做?尤其是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一个比较语句控制plc的输出:把采集到的模拟量和4v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