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三菱FR-E540-1.5K-CH故障!
面板显示E.0V3!
查看手册,延长减速时间,提高力矩,添加稳压电源,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多少功率的,是否频繁急减速,负载惯性多大.......

楼主:
TO:
你的电机是多少功率的,是否频繁急减速,负载惯性多大.......
愿与大家交朋友

电机功率1.1KW  减速时间1.5m

楼主:
电机功率1.1KW  减速时间1.5m  力矩6.0
故障情况不规则出现,一般出现于早晨!
用于控制龙门自动行车,手动自动状态下都出现!
关电复零以后就可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B:
如果是以前正常使用的,那么这个变频器是故障了,不要怀疑是参数问题,很可能是跟模块粘在一起的电源电路或保护电路

网友C:
不知你的变频器使用了多长时间,检查一下电源电路。应该是供电元件参数变差了。重点看看
电阻和电容。一点拙见。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