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我公司配电房车间动力用电4根电缆直接接在Allen-Brandy的智能马达控制中心(MCC)上,该马达控制中心控制我司两条生产线。在其中一条线工作的时候,我配电房的车间动力柜内的漏电短路器经常性跳闸,而在另一个生产线工作时,无此故障。

AB的马达控制中心由一系列的小单元组成,每个小单元分别控制一个马达

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我分析为某只马达接线有短路或漏电所造成,可我马达在逐个手动工作模式下没问题

在线等~~~,谢谢~

或MSN联系,lukexjy@hotmail.com

楼主:
晕,大伙都从没遇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很难解释,是不是漏电跳闸。

网友B: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利用了封闭回路的流入和流出电流相等,如果有接地系统(比如为防止高次谐波所加的设备,肯定会使流入流出电流不相等,进而引起保护装置动作),因此建议:首先查一下您的接地系统;量一下设备的对地绝缘。

网友C:
你看看你的漏电电流多大时,保护动作.
开关电源,滤波器,变频器等漏电流都很大的.如果确认是漏电原因好像很难解决,
我用一个小丹弗斯的变频器配备了滤波制动电阻等结果30ma的漏电动作,也没有找着解决办法结果把漏电给拆了.

网友D:
说的不清楚,具体的动力配置?如果查的话分段解除,缩小故障范围。还有,是不是一直跳或是偶尔?

网友E:
大量的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可能会影响漏保动作!

网友F:
有没有将两线的漏电保护器互换?
绝缘没问题的话可将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换大点。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难解决,可能跟布线也有点关系。

网友G:
首先查一下您的接地系统;量一下设备的对地绝缘。

网友H:
检查该生产线上有没有重复接地的现象!

网友I:
马达没有漏电情况,但其线路有可能有,其绝缘与接地有都得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