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三菱FR-E540-1.5K-CH故障!
面板显示E.0V3!
查看手册,延长减速时间,提高力矩,添加稳压电源,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没有说明白出现故障时情况是什么的,引起此故障的其他因素。

网友B:
1:改为自由停车
2:加制动单元或电阻

楼主:
电机功率1.1KW  减速时间1.5m  力矩6.0
故障情况不规则出现,一般出现于早晨!
用于控制龙门自动行车,手动自动状态下都出现!
关电复零以后就可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C:
E.0V3为减速、停止中再生过电压断路故障,而龙门自动行车为大惯量负载。因此,要么延长减速时间或自由停车,要么加装制动单元

楼主:
电机带电磁刹车 !

网友C:
1、检查刹车间隙;
2、松开刹车电机后面的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检查刹车间隙;
2、松开刹车电机后面的螺丝。

同意。
另外,停车时断开刹车电源的延时时间调长一点试试

网友E:
同意加装制动单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