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最近做个电厂给煤机变频,旁边有个变频柜,安装完成后,通电打到就地控制时,当旁边的变频一启动,变频器内风扇就转,而打到远控时,不管旁边的变频是否启动,变频器风扇一直转.(远控电位器\电流表距离柜子300米)

网友A:
你的西门子变频风扇柜是什么型号?属哪个系列的?不说清楚,怎么叫别人插嘴讨论你的问题呢?

网友B(2008-04-17):
大量供应变频器散热风扇。品牌有:NMB/Nidec/SUNYO/ebm/PAPST/IKURA/panafle
富士变频器风扇: MMF-09B24TS(90*90*25) 24VDC 4715MS-22T-B50 (119*119*38) 220AC D06A-12TS1 (60*60*25)12VDC FBA09A24H(90*90*25) 24VDC 2410ML-04W-B60 (60*60*25)12VDC  2750MTP-15  6250MG1 (160*160*55) 220VAC UT626DG-TP UT276D-TP
三菱变频器风扇:
MMF-06D24DS  MMF-06D24ES  MMF-08C24DS  MMF-09D24TS  MMF-12D24DS
安川变频器风扇:
5915PC-22T-B30-BOO、MMF-06D24DS-R17、MMF-06D24DM、ASF603B2402、MMF-09C24TS、  4710NL-05W-B49、D43M24-01A、ASF865A2401、ASF603B2402、ASF643B2402、109P0424H7D20、MMF-12B24RH-R01、109P1224H112、MMF-12C24DH-RP3、109P0924H4D01、AFC0912B、AFB0912HH、ASF865A2401
US7556x-TP   UT7556X-TP
西门子变频器风扇;
KDE2412PMB1 -6A ( 120X120X38 ) 24VDC  KDE2405PFBI-8  KDE2405PFB1-8/   R2E220-AA40-  W2R220-AA40-
AD1224UB-F52 ( 120X120X380 ) 24VDC
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风扇:M2E068-BF    R2E190-AE77-09
                        M2E068-CF    K2E220-AB06-09
R2E220-AA40-  等等
 如有需要联系我们

010-89838232        010-62894464

www.bpqpj.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