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电机变频启动运行时为什么有尖叫声音? 而工频启动运行时没有?
这对电机会不会有影响?
如何用通过参数设定或者增加硬件的方法消除或减小这种声音?

电机为标准电机; 变频器使用台达(DELTA) VFD-F系列

网友A:
调高载波频率,可降低高频噪音。

楼主:
试过 效果不大

网友B:
楼主:此问题对于变频调速的传动系统,似乎是大家都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变频器的发展水平,已经将电机的调频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噪声消减许多。我在使用西门子MM4系列的变频器控制国产调频电机的系统中应用,发现电磁噪声已经不是电机的主要噪声来源,机械噪声甚至是主要的噪声来源。尤其是当传动的转速(频率)超过额定转速(基频)以上,动平衡的差异产生的机械噪声和震动是主要的噪声来源。
建议你先做一个试验,确定一下你所说的噪声是机械噪声还是电磁噪声。才好确定解决方案。将电机运行于噪声很大的转速下,操作系统的“自由停车”(也就是说封锁变频器的输出,电机断电流),这是如果噪声依然存在,你就赖不着变频器了,说明是机械噪声,检查你的传动机械系统是否有什么问题,包括电机的机械问题。如果“自由停车”以后,噪声也随之瞬间消失,那就是电磁噪声,检查你的控制参数是否设定的最佳。

楼主:
自由停车或工频运行时都没有噪声

网友B:
电机的控制参数没有调整好,重新进行电机的识别工作,比如,电机的定子电阻和电感,正确设置与变频器中。我没用过台达的产品,他有电动机自动识别功能吗?

网友C:
我认为启动时有吱吱的声音是正常的,启动以后声音就应该没了,那是过电流的声音,启动到正常运行那段时间电流很大的,是电机内部电流的声音,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也有,你看看你的启动时间设的多长?设长一点试试看!

网友D:
[建议]
是不是变频质量问题

网友E:
的确遇到过有些变频器的噪声大,而再换一种变频器用同样的频率噪声小的现象。

网友F:
低频是运行声音是有些,但频率上去了就没什么声音了

楼主:
对电机会有一些什么损害?

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装电抗器能否降低噪音?

网友G(2005-01-06):
电机的尖叫声是由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产生的,如果改变载波频率不行,那加装输出滤波器试试。

网友H:
我用过台达变频, 是有个别这样的现象!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自由停车是那应该是不可能有声音的,在没有附载的情况下,机械方面在没有出力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没有声音的了,电机方面那更不用说了,是没有的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试,我个人想是试不出来的,不知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网友J(2005-04-06):
说明书上有解

网友K:
机械噪声我也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L:
启动转矩有没有调整好啊

网友M:
确定无机械故障?脱开连轴器,手动盘车转子是否有明显的轻滑的感觉?电机前后轴承无异响?

网友N:
从楼主的故障现象来说应该不是机械噪声,因为外接工频供电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一般来说F系列变频器,对变频设置要求不大,估计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O(2005-05-30):
高频杂波过多,在变频器输出加电容滤波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P:
呵呵  是不是变频拖动的 我离100米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太正常了 特性特性

不过谐波对电机绝缘是个考验,噪音太高的话,可能是触发上有问题?提高开关频率固然能降低噪音,但是会降容。

网友Q(2005-08-12):
有声音很正常,可以通过跳高调制频率降低,只是会增加igbt开关损耗。

网友R(2006-12-16):
严禁在变频器输出加电容滤波

网友S(2007-11-24):
调高载波频率,增大转矩

网友T:
做好主机自学习!!
调高载波频率!5KHZ----12KHZ。
加大空载电流。

网友U(2007-12-26):
有些地方不提倡将载波频率调高,那么问题的根本应该怎样解决呢,因为我们以前都不需要做这样的调整的

网友V:
建议
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电机内部的声音?
我是IR的代理,上次培训听说用IR的驱动以及后面的模块可以减少噪音。

网友W(2008-06-27):
大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声音绝对是正常的,对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X(2013-12-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此问题对于变频调速的传动系统,似乎是大家都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变频器的发展水平,已经将电机的调频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噪声消减许多。我在使用西门子MM4系列的变频器控制国产调频电机的系统中应用,发现电磁噪声已经不是电机的主要噪声来源,机械噪声甚至是主要的噪声来源。尤其是当传动的转速(频率)超过额定转速(基频)以上,动平衡的差异产生的机械噪声和震动是主要的噪声来源。
建议你先做一个试验,确定一下你所说的噪声是机械噪声还是电磁噪声。才好确定解决方案。将电机运行于噪声很大的转速下,操作系统的“自由停车”(也就是说封锁变频器的输出,电机断电流),这是如果噪声依然存在,你就赖不着变频器了,说明是机械噪声,检查你的传动机械系统是否有什么问题,包括电机的机械问题。如果“自由停车”以后,噪声也随之瞬间消失,那就是电磁噪声,检查你的控制参数是否设定的最佳。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Y:
我个人认为康沃的变频器这种噪声是最大的,并且伴随严重谐波。调节载波频率能小幅改善!

网友Z:
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电磁噪声,老一代的国产变频器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