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楼主(2004-11-30):
4-20mA输出,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有什么区别?控制输出可以送到DCS吗?

网友A:
控制输出是有源输出,由控制系统提供供电,可以直接带调节阀。变送器输出如果是两线制,需要控制系统为其供电,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采用向变送器供电的接线方式。如果模块不能直接向变送器供电,就需要另外的供电电源,与变送器和模块串联。四线制的变送器有两根线是专门的供电线,输入模块采用不向外供电的接法。控制输出与四线制变送器输出的性质一样。

楼主:
谢谢 !我想问下同一个输入信号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输出的值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我猜你的问题是:同一个位号,控制输出和变送器输出的值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