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楼主(2004-11-30):
4-20mA输出,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有什么区别?控制输出可以送到DCS吗?

网友A(2005-04-11):
控制输出是你的仪表根据所设定的参数去驱动执行机构的,不能做为变送输出到DCS。
变送输出是仪表通过传感器检测后所得的结果,在设定范围内按比例以4-20mA输出,可以接到DCS或PLC的AI模块,也可以输入到其它的显示仪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