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4-20mA输出,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有什么区别?控制输出可以送到DCS吗?

网友A:
我想是信号取得的方式的不同吧

网友B:
控制输出一般指开关量输出.即DO信号.可以接DCS的DI端口.变送输出一般指模拟量输出.即AO信号.
一家之言,仅做参考.

网友C:
4-20mADC输出至DCS均可,只是区分有源、无源而已。

网友D:
我以为,变送输出是给控制系统输入信号;而控制输出是控制系统向负载的控制信号
至于是什么控制无所谓

网友E(2008-01-25):
支持第二楼的朋友.

网友F(2008-02-27):
我想楼主用的可能是自带PID控制、或是其他控制功能的仪表吧!变送输出是测量值的按比例用4-20mA表示。控制输出应该是仪表内部运算后的控制量按比例用4-20mA输出的。如有不对请其他高手指正

网友G(2011-05-13):
支持第6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