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问题!

楼主(2004-11-30):
数显表上输入是K型热电偶信号,4-20mA输出,控制输出和变送输出有什么区别?控制输出可以送到DCS吗?

网友A:
变送输出是指标准信号4-20mA输出
控制输出能具体点吗

楼主:
都是4-20mA信号

网友B:
变送输出是系统要接收的信号吧
控制输出你应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