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30):
小弟我在网站上找了1星期的资料之后,毅然下决心冒着端口被烧的危险做了个测试,结果以失败的惨痛结果告终,特来求教!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语言:因为我的电脑上只有VB6.0,所以我用cmd模式下的Debug,然后用 I port 和 O port byte 来读写端口

测试工具: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上的接打印机的25针并行口,一条并行口接打印机的线(被我剪断了)
        1/-------------------------\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5

数据口输出测试:
把25脚接地(并行口线上有一根灰色的线,一头被焊接在包围着引脚的一圈金属上面,我就把25脚接上去了),然后接 小灯泡(手电筒的)负极。
然后把 2 到 9 引脚接到小灯泡的正极。
向并行口输出数据 O 378 FF,可是灯泡不亮。(是不是要亮才对啊)

状态口输入测试:
把25脚接地(和上面一样接地),然后接 3V电池的负极(连电阻都没接)。
依次把状态口的各个引脚接 电池的正极,并读取数据 I 379,可是读到的数据总是 DF。(不会吧,跟没接一样)

总结:不管我怎么弄,I 378 都是 AA ,I 379 都是 DF,晕。
不知道哪里错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都错了,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小灯泡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B:
还是用led好。

网友C:
林晓宇你好:
我的接线是这样的,18-25是地,2-9是数据线。
我看了你的帖子,好像方法有问题。通常并口在开机后数据都为高电平,为5V。所以你可以用680欧的电阻串上一个led灯,电阻一端接数据(例如d0),电阻另一端接led灯的正极,led灯的负极接地。
也不知你看懂了没有,我现在很忙,没时间画电路图。如果没看懂在联系我。
我给你发短消息,总发不过去,只好来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灯泡驱动电流是多少?
就是 手电筒 用的 小灯泡,1.5V的干电池就可以点亮的那种。

楼主:
谢谢 mutiger,你给我发的消息我也收到了:)

网友D(2007-09-26):
1.5V小灯泡要有800毫安以上电流才会发光,并行口内部电路允许流过的电流只有25毫安左右,所以不会发光,可以改用发光二极管.

网友E(2008-03-11):
vb支持378吗?你要想简单点,我送你个vb用的dll直接和接口打交道。basic可以直接和地址打交道。
www.cncb3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