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通讯

楼主(2004-11-30):
FX2NC通讯

我在市面买了一个HEXIN-III型转换器是RS-232/RS422但不知怎样与FX2NC圆头8针连接,请各位大侠帮助下小弟

共在6个端子

T+/A

T-/B

R+

R-

GND

+9V

网友A:
FX0N供参考: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图连接的,但不能通讯。

网友A:
你的转换器可能没有加载电源

网友B:
请问4楼,FX2N编程软件编程后如何保存?

网友B:
我保存后总是打不开.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写好程序后先按F4(转换),再保存。

“我保存后总是打不开.请问是什么原因?”
一、在2000或XP系统下要建立文件关联;
二、或者是编程软件版本过低。(2000或XP)

网友C(2005-10-11):
我买了HEXIN-III
请问: DB9M的 RXD+ ,RXD-- 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2011-10-14):
通讯双方各自的RTS和CTS都要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