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我工作中用到三菱F940-LWD,开机之后就是控制界面了。请问程序如何能看到?是用232读到本本吗?FXDUWIN刚接触,胡乱作仿造了几个画面,怎样运行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进入F940的菜单,

楼主:
开机之后就是控制生产的操作界面了,怎么进入F940的菜单的菜单呢?

网友B:
按右上角就可以了!

网友A:
缺省设置是按住屏幕左上和右上角,既弹(如设置了密码)出密码输入窗口,如没有密码的话就直接进入了F940的菜单.

楼主:
谢谢,再请问:如果有密码就没办法了吗?他的屏保中设有一个设置定时停机的控制界面,用于对付没有按时付款的买家,和F940菜单有关系吗?

网友C:
三菱触摸屏程序,哪位有的话给我一份,谢了!!!

take-that@126.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问:如果有密码就没办法了吗?他的屏保中设有一个设置定时停机的控制界面,用于对付没有按时付款的买家,和F940菜单有关系吗?
按时付款,编程的人会告诉你的

楼主:
误会了,已经交易完成。意思是如果要进F940菜单有密码就没办法了吗?我用FXDUWIN仿造的几个画面怎么在触摸屏上运行?是不是象VB,设置了按钮控件还要写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