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大家好:
    我这里有pcs7 6.0的软件 ,光盘安装到第二张盘时,主要时安装wincc,提示需要sql server 2000 sp3,可是我安装上sp3后,还是提示没有安装,因此安装停止。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办呀?  谢谢!!!

网友A:
安装SQL时默认的数据库更名为WINCC,再继续安装SQLS2K。

楼主:
楼上的  你好:
    我按照你说的重新安装了一下,可它提示sql  server2000 的语言不同,是不是安装sql server2000英文版的吗?请指示,谢谢!!!

网友B(2005-05-30):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还是SQL sever 2000 没有装完。你的系统装完WIN2000后,要打补丁SP4。IE最好是英文版的6.0

网友C:
PCS7里面都是有什么程序,说说可以吗,有几张盘?

网友D:
需要安装sql 2000 for wincc,这个是wincc专用的,不是sql for 2000

网友E:
还差一个hotfix

网友F:
十张盘是最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