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我用的是2000系统,WINCC是5.1版本的,前段时间还打的开,现在打不开了,提示OLE服务无法绑定对象,请求数据存储时出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教请教,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2000系统,WINCC是5.1版本的,前段时间还打的开,现在打不开了,提示OLE服务无法绑定对象,请求数据存储时出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试一试。WinCC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楼主:
我已经重新装了还不行,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楼主:
这是由于DCOM没有启动所致(WinCC运行需要DCOM支持)。运行 Dcomcnfg.exe,之后在组态窗口中单击“默认属性”选项卡,单击选中“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 COM”复选框,启动DCOM后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B:
多谢czh1234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