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三菱小Q的DSUM指令,是统计在一个双字中有多少位为1,这个功能可以在SIMENS PLC 中实现吗?请各位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本想开发一个功能,想到了三菱的这个指令,

我已把它做出来了,是用间接寻址和Loop Next.

网友A(2006-05-18):
各位高手吗,问个问题,是三菱的[台湾协鸿的]
     1一般的机床都有半径补偿吗,可是三菱的怎么没有半径的呀,刀补里面只有它的长度的呀,还有就是在那个“登录‘里面不是有那个刀库表吗,一般都都是有24把的吗,可是有的机床上面只填了20把,如果要需要更多的话{24把}修改哪些参数才能 加上去呀
 2。就是西门子804D的了,如果座标原点不够用的话,怎么办呢,用哪个指令来补正座标系呢

网友B(2008-05-21):
840D中27001,27015,30911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