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合?

楼主(2004-12-01):
请问有那一种PLC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热电偶输入的。不需要扩展。

网友A:
OMRON的没有。

网友A:
KEYENCE也没有

网友B:
一般的PLC都是数字量的输入/输出;
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热电偶输入都是扩展模块加上去的;

网友C:
AB 1761有一款自带A/D,D/A,但不知支不支持热电偶估计不支持,信号太弱了

网友D:
为什么不能外配呢?弱

网友E:
加一个单元不就行了,要不就自己做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热电偶输入的。那样的话你就牛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