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请问各位大师:
  求教安川11KW变频器制动电阻选型?该用多少瓦的电阻,阻值又该是多大??
  有人说:计算公式如下:
  一 般负载功率W=电阻KW*0.1
        电阻值R=700/电机KW
 是否正确,其依据又是什么?

网友A:
提示: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择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电阻值(单位Ω);l另一个是电阻功率(单位kW)。

电阻值的确定:U/I = R;典型的欧姆定律。U为直流母线发电电压(制动单元开启电压),I为你希望得到的制动电流(或者说想要获得的制动功率有关的电流),R为所要求知的电阻值。比如,你的安川的变频器制动单元发电工作启始电压为700V,你的电机11KW,它的额定电流是29A,那么,他在直流母线要想获得额定的制动功率,就应该是将电机的额定电流全部作为发电电流加在制动电阻上。既有:800/(29/0.82)=R。U不是700V吗?为什么在这里是800V?I不是29A吗?为什么在这里还要除以0.82?答案留给你来回答了。哈哈。

电阻功率的确定。这个可不好回答。并不是回答不了,而是回答起来太麻烦。西门子等各类变频器制动方面的说明都有推荐(电阻功率的推荐和阻值的推荐),有的还给出计算公式推导(教科书里也有吧)。但是这东西灵活性很大,一般都不太准确。比如,选择功率主要是考虑他的热消耗、温升、电阻的表面温度(电阻就像一个电炉子)。如果散热好,功率可以选的小,如果散热不好,功率就得选的很大。所以说他很灵活。这里面也包括使用经验。一般情况,考虑自然散热条件、考虑工作制条件,灵活选择功率(好像等于没说一样)。打个比方,如果是100%制动,长期连续工作。那么制动功率=U*I,选择电阻的功率还要乘以一个2倍以上的系数(功率越大,系数越要考虑充分)。如果是间歇制动,且制动有效时间很短,比如说,30S,而间歇时间90S。那么,制动电阻的功率可以选择U*I的1/2,甚至更小。

只要电阻的表面温度不超过300度(这是一个国产品牌变频器专用制动电阻的表面温升极限指标),而且在长期连续的制动周期工作之下不形成电阻的热积累即可。这是选择变频器制动电阻功率的总的原则。满足上述条件,电阻功率爱怎么选就怎么选。

网友B:
功率要2KW左右
阻值不要求很精确的,与制动惯性有关一般30欧姆左右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使用的刹车电阻的阻值及功率都不同;
最好查一下对应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有:800/(29/0.82)=R。U不是700V吗?为什么在这里是800V?I不是29A吗?为什么在这里还要除以0.82?答案留给你来回答了。哈哈。
 因变频器的整流部分一般采用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而此时变频器输入侧的交流电流I2与直流母线的电流Id之间有如下关系:
  I2=0.816Id ,而29A为交流电流,所以要除以0.82。
至于为什么要用800V,是不是要安全系数?
 请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D:
你好,制动电阻配好了吗?
需要我效劳吗?

网友A:
TO huyie:

你说的对,三相交流桥式电路的交直流侧的电流存在0.816的关系;直流母线的制动开启电压700V,而电阻的电流设计800V是考虑到发电过程,直流母线电压要有一个缓冲带(母线电压允许升高的范围),所以将800V作为最大制动电流点,这比较合理。

其实ZCMY说得很对,每一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自己的制动参数,要详细阅读他的有关说明和指标,才能设计好合理的制动参数。用不着计算,他会给你推荐所有有关的制动数据。但是,我发现现在大多数品牌的通用变频器的母线制动起始电压都差不多,都是在650-750V范围,而制动电流受限于制动单元的IGBT指标。所以,在你提出这么具体的问题后,我觉得可以给你推荐一个计算的方法或者思路,这样,你就可以举一反三的推导一般了。

网友E(2005-06-21):
引用 网友B:
功率要2KW左右
阻值不要求很精确的,与制动惯性有关一般30欧姆左右
我觉得不行。电阻的阻值必须大于等于该变频器规定的制动电阻的最小值。功率和负载类型有关,如果上提升类负载,最好选电机功率的2倍,即22KW。

网友F(2005-11-02):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G:
如果是10%的使用率11KW变频器 的电阻功率是1000W,阻值70欧姆就够了

网友H(2008-12-11):
看到几种不同的算法!不知道应该用那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看到几种不同的算法!不知道应该用那种了
关于制动电阻计算,采用简单的欧姆定律做工程计算是很简便的。前几天这里的栏目里有一篇类似的讨论说得也很好,思路差不多。是新的,这里的讨论是旧帖。不论新旧,说得都差不多,思路一致。

你如果还是拿不准,可以把具体的具体电路拿来,帮你算。哈哈

网友I:
学习一下,以前不会算,都交给供货商他们去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学习一下,以前不会算,都交给供货商他们去提供
其实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找到供货商,链接他的责任。哈哈。不过,自己要会算,起码知道大概,否则供应商会忽悠你多花钱的。

网友J:
在制动电阻的表面温度是很高的,所以制动电阻附近的材料必须是阻燃的
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特定的变频器,千万不要使用小于规定最小电阻值的制动电阻,因为变频器内部不能对由小电阻所引起的过流进行保护

网友K(2013-06-15):
一般安川变频器11KW的的标准制动电阻配置是1040W 50欧的,可以用波纹电阻,也可以用铝壳电阻,功能都一样,现在大多都是用1KW 50欧,有需要可以咨询我,(旺|旺:城市地平线88)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一般安川变频器11KW的的标准制动电阻配置是1040W 50欧的,可以用波纹电阻,也可以用铝壳电阻,功能都一样,现在大多都是用1KW 50欧,有需要可以咨询我,(旺|旺:城市地平线88)
50欧姆?长波制动还可以,急减速的制动,就吸收不了了。当电机制动瞬间时,能把电机的额定电流通过制动电阻吸收掉,才是够用的。50欧姆,一直流母线700V为例,最大的吸收电流才14A,折算到电机侧,电流是多少?也就是不到17A吧,我们知道,11kW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在22A左右,这样电机达不到额定制动转距,直流母线会很快升高,报过压故障。因此,11kW的电机,50欧姆的制动电阻,不是满转矩的制动数据。充其量是电机的额定转矩的75%制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