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我学OMRON系列PLC的时间不长,有很多还不大明白。
现有一模拟量信号控制的问题搞不懂,请大家帮忙。
具体内容如下:
设计一程序:当模拟量输入端输入信号为1~2VDC时,输出一方波信号(幅值和周期自定 以下同);当输入信号为2~3VDC时,输出为一锯齿波信号;当输入为3~4VDC时,输出为一三角波信号;当输入信号不在此区域范围内时,一报警灯闪烁(幅值和周期自定)。

具体要用到SCL指令。请会的朋友教教我,感激不尽!

网友A:
没试过。应该就是个数据比较和信号输出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B:
是啊你都没讲清楚你的问题哦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按上面要求编个程序,我都摸不着门,急啊!

网友C:
模拟量送动PLC里是一个数字
比哪0V对应0而10V对应4096,此对应是线性对应的,也就是5V则对应2048
那么找出对应2V,3V,4V对应的数字
然后再比较....比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