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变频器基础--压频比的正确设定

一、引言
随着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变频器调速已成为交流调速的主流,在化纤、纺织、钢铁、机械、造纸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V/f控制,即变压变频(VVVF)方式调速,因此,变频器在使用前正确地设定其压频比,对保证变频器的正常工作至关重要。变频器的压频比由变频器的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两项功能参数的比值决定,即基准电压/基准频率=压频比。 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参数的设定,不仅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与额定频率有关(电机的压频比为电机的额定电压与额定频率之比),而且还必须考虑负载的机械特性。对于普通异步电机在一般调速应用时,其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按出厂值设定(基准电压380V,基准频率50Hz),即满足使用要求。但对于某些行业使用的较特殊的电机,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设定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的参数。由于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以及有关书籍中没有对这两个参数作详细介绍,因此正确的设定该参数对于不少使用者来说,并非很容易的事。为此,本文结合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及负载的机械特性与基准电压、基准频率参数的关系,列举实例,详细说明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参数的设定方法。
二、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与基准电压、基准频率的关系
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时有两种情况--基频(基准频率)以下调速和基频以上调速(见图1)。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尽量保持电机主磁通为额定值不变。如果磁通过弱(电压过低),电机铁心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电磁转矩变小,负载能力下降。如果磁通过强(电压过高),电机处于过励磁状态,电机因励磁电流过大而严重发热。根据电机原理可知,三相异步电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 :
E1=4.44f1N1Φm
式中 :E1--定子每相由气隙磁通感应的电动势的有效值,V ;f1--定子频率,Hz;N1——定子每相绕组有效匝数 ;Φm-每极磁通量
由式中可以看出,Φm的值由E1/f1决定,但由于E1难以直接控制,所以在电动势较高时,可忽略定子漏阻抗压降,而用定子相电压U1代替。那么要保证Φm不变,只要U1/f1始终为一定值即可。这是基频以下调时速的基本情况,为恒压频比(恒磁通)控制方式,属于恒转 矩调速。从图1可以看出,基准频率为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频率,基准频率所对应的电压为即为基准电压,是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电压,在基频以下调速时,电压会随频率而变化,但两 者的比值不变。
在基频以上调速时,频率从基频向上可以调至上限频率值,但是由于电机定子不能超过 电机额定电压,因此电压不再随频率变化,而保持基准电压值不变,这时电机主磁通必须随频率升高而减弱,转矩相应减小,功率基本保持不变,属于恒 功率调速区。由图1可见,基准频率为恒功率调速区的最低频率,是恒转矩调速区与恒功率调速区的转折点,而基准电压值在整个恒功率调速区内不再随频率变化而改变。
三、负载的机械特性与基准电压,基准频率的设定
合理地使用变频器,必须了解所驱动负载的机械特性。 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负载基本上可分为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以及平方转矩负载等三类。恒转矩负载其所需转矩基本不受速度变化的影响(T=定值),对于该类负载,变频器的整个工作区最好运行在基频以下,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特性正好能满足负载的要求。恒功率负载在转速越高时,所需转矩越小(T×N=定值),对于恒功率负载来说,电机的工作频率若运行在基频以上,其所要求的机械特性将与变频器的输出特性相吻合。至于平方转矩负载,它所要求的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T/N2=定值),电机应运行在基频以下较为合理。需要注意的是:平方转矩负载的工作频率绝不能超过工频(除非变频器容量大一个等级)。否则变频器与电机将严重过载。
四、设定实例
例一 :一台化纤纺丝计量泵电机型号为FTY-550-6,既550W 6极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铭牌参数如下:工作电压:62.5 - 125 - 475V。工作频率:25 - 50 - 190HZ,电机功率:275 - 550 - 2090W,转速:500 - 1000 - 3800R/min,电流:4A。其工作范围较宽,铭牌参数与一般异步电动机不同,左边的数值为电机正常工作时(不失步)的下限,右边数值为电机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值,中间值为额定值(50HZ)。该电机压频比为125V/50HZ=2.5,使用三 垦SAMCO-I 1HF1.5K变频器。若只按电机参数设定,电机的额定电压与额定频率值既为变频器的基准电压与基准频率值,基准电压(代码为CD005)设为125V,基准频率(CD006)为50HZ(出厂值)不变,这样设定,电机工作在基频以下时,电机驱动计量泵毫无问题,但计量泵属于恒转矩负载,若在计量泵要求 较高转速(如90HZ)时,那么频率虽然可调至90HZ,但此时电机工作电压仍为125V,实际压额比为125/90HZ=1.39,如图2a,电磁转矩变小,无法提供负载所需转矩,使计量泵不能正常工作。正确的设定应为:CD005=475V,CD006=190HZ,在这里基准电压虽设为475V,但由于变频器不具有升压功能,其实际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的最大值决定,所以这样设定只对增大V/F图形的斜率有效,并不真能达到475V。因此也可以这样设定:CD005=380V,CD006=152HZ,变频器的压频比仍为380V/152HZ=2.5不变,见图2b,电机整个工作段都处于恒转矩调速范围,满足了负载特性的要求。

例2:一台纺织用三相异步调速电动机,额定功率60W,额定电压110V,额定频率50HZ,调速范围40-110HZ,额定电流0。34A,4极,因此该电机的压频比为110V/50HZ=2。2。所驱动负载为恒功率特性。驱动变频器原来准备用富士FRN1。5G11S-4CX(驱动六台电机)但该变频器的基准电压(富士变频器额定电压)最低只能调到320V,根据电机的压频比,要保证电机运行在50HZ时工作电压为110V,电机能正常工作。但该负载工作转速调节范围较宽,如果要求运行在110HZ那么此时电机电压将达到242V,如图3A,高出额定电压一倍多,其结果可想而知。若以110HZ时电机工作电压为110V来设定,则设额定电压为320V(最低值),基准频率为320HZ,那么电机运行在110HZ时,电压正好为电机额定电压。但这时变频器的压频比为320V/320HZ=1,因此在电机运行于40HZ时,其电压仅为40V,显然没有足够的功率驱动负载。所以该型富士变频器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改用三星SAMCO-I IHF1.5K变频器,设基准电压CD005=110V,基准频率CD006=50HZ,这样电机从50-110HZ调速时其电压值保持在110V不变,如图3b,电机工作在恒功率调速区,与负载的机械特性相符,不会再有超过电机额定电压或功率不足的现象发生。
五、结束语
本文详细阐述了根据负载的机械特性和电机参数设定变频器的基准电压和基准频率的方法,可以看出,正确的设定好变频器的基准电压,基准频率,既能充分利用变频器的性能,又能满足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如果设定不当,变频器与电机甚至不能工作。因此,正确的设定变频器的压频比是使用好变频器的关键。

网友A:
我很喜欢这类的文章,深入浅出的讲原理,这对你深入的应用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使用同样的一个装置,有的人总出问题,二丈摸不着头脑,或者叫“一头雾水”,而有的人却用着感觉爽,不仅爽,还尽情的发挥,活学活用,那得意的劲头简直让人嫉妒。就是因为后者清楚原理,前的不清楚原理,后者清醒,前者盲目。

搞工控、传动,搞技术的人,不要忽视原理的学习与探求。不要急功近利。否则总是不能深入,浮在表面,当然就不能在技术的海洋里“自由自在,自然自我”了。

另外希望 HUYIE 把所有有关的说明示图补齐。使这文章更完整。可以吗?谢谢你了。衷心感谢你的奉献。

网友B:
你好,我们可能是同行。我想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是富士FRN1。5p11S-4CX 它的基本频率最高是120hz,电机额定功率60W,额定电压110V,额定频率50HZ。压频比如何调?

网友B:
富士FRN1。5G11S-4CX。也可使用把基本频率调到173hz

楼主:
TO KDRJL:很不好意思,这篇文章是我从其它网站上看到的,觉得不错,就转过来共享了,因原文没有图片,我也就力不从心了。
TO MOZIWU:我自已未用过,但上述文章例2已经说明了,富士G11S系列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的评价,不好意思,这是鄙人的拙作,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kdrjl ,你是高手向你学习!
该文原载于《电工技术杂志》,不知那位朋友转到中国工控网--经验视点栏目上了,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下面的地址去看看,那儿有图.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le/disp.asp?owner=2&ID=170
楼主:文章从那儿转来的呀?能告诉我吗?

四楼的老兄:你若是G11S就可以用,P11S基本频率只能调到120HZ,即使将最高频率调到320V,压频比还是太高了.不过厂商有内部参数可以调的,因为G11/P11电脑板是一样的,只是软件版本不同,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调整,三垦IHF/IPF变频器我有内部参数,并且调过.

网友D:
这些基础知识非常重要。谢谢楼主。

网友A:
哈哈,把原作者引来了,很好呀。谢谢你的文章。是不是经常光顾此地?希望常来交流。

我替huyie把图补齐了。

楼主:
真正应该感谢的是版主KDRJL及文章的作者JSNHHLXL!
此文我是从中国自动化网上看到的。

网友C:
早先来过几回,这次是偶尔路过,不过看到论坛上很多高手, kdrjl,以后一定常来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