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请问各路高手,OMRON的CPM2AH-60  与 温控仪表如何通信?
 PLC如何编通信程序及如何设置?????
 温控仪表是MR13的仪表(三路同时显示,三路同时控制)

网友A:
我用过CQM1H和E5CN的通信,采用宏协议。

网友B:
CPM2A我没做过通讯,我做过C200的,1】你该先看仪表是485,422,或232,一般仪表是485或422的,如果是485的还需买个232/485转换器,
2)仪表的通讯协议。一般仪表是MODUBUS的,你要看是否为ASCII码的
3)是ASCII的可以直接用串口通讯指令,不是的协议宏
4)数据转换
搂主,通讯不是设置一下就能通的,比较麻烦

楼主:
[求助]
zzf3333你好!
     谢谢你啦!
     1。我的仪表是485通信口,我用了买个232/485转换器。
     2。仪表的通讯协议是standard标准通信协议.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ASCII码。
     3。我用的是PLC232通信,但是PLC的设置不知道对不对,设置了DM6645-DM6649
        4。仪表的通信格式如下:1)通讯指令格式

起始字符     分地址                                           文件结束字符

      本机地址        指令类型                  数据量                               结束字符
                                     指令代码          数据               BCC数

a⑴STX@ b c⑷11 d⑸RW e f⑽90 g⑾——,**** h⑿ETX: i j
⑵00 ⑶12 ⑹00 ⑺13 ⑻00 ⑼00 ⒀E7 ⒁38 ⒂CRCR ⒃- -LF

       基本格式1                          文本格式                              基本格式2
2)仪表响应格式
 起始字符             分地址                                           文件结束符
              本机地址        指令类型                                                     结束字符
                                          响应码            数据               BCC数据

a⑴STX@ b c⑷11 d⑸RW e  g (11),**** —— h⑿ETX: i j
⑵00 ⑶12 ⑹00   ⑺   0   0 ⒀37 ⒁E8 ⒂CRCR ⒃LF- -

5。请问你用C200是用什磨方式通信?

网友B:
我用过232的,PLC设置需看仪表的通讯格式,一般 仪表为0,8,1,无,波特率9600,还有你的起始位,结束位等,按手册设就行了。主要是通讯的校验码和数据格式,BCC应该是校验码,作这个主要是靠你自己,我能想到的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你要设置了起始位、结束位,发送数据就不要写起始位,结束位了。
通讯时序页很重要

楼主:
[求助]
哦!谢谢啦!
我自己在看看吧!
关与通信程序光用TXD和RXD两个指令就可以吗?

网友C:
如果做好了,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D(2005-01-14):
曾作过一个温度表与PLC通讯的项目,不知对你有帮助否?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5807

网友E:
建議使用有cx-protocol功能plc,如CQM1H,C200Hα,CS1,CJ1等,BCC數可自動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