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请教各位:电气安装定额中的"顶管"是什么意思?
            另外ZW6--12真空断路器多少钱一台?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电缆过马路的保护穿管哟

网友B:
是安装中电过马路或障碍物时,需开挖的工程。现采用专用设备不破坏地面建筑进行地下打孔过线的一种技术,其成本好象比较高

楼主:
谢了,wlei99999、zyf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