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1):
各位大侠,现有一套伺服控制系统,马达控制器均为37KW的,在重负载下低速下会发抖,提高一点速度就不会了,轻负载的情况下也不会,曾改过部分参数,但效果不明显。有什么高招请各位大侠指点。谢了!

网友A:
调整一下低速积分比例,放大一点。然后可以把输出频率精度提高。例如从0.5到0.01

网友B:
可以把速度环的比例调高些

网友C:
小鸟初到本地,还请各位大鸟多多指教!

网友D:
你的不会是机械爬行吧?
爬行是重型机械另人头疼的问题啊,可能根本就与你电气无关哦。

楼主:
怎样判断是否为机械爬行呢,望指教。

网友E:
37K?
很大功率的马达了,很贵吧?
应该是参数没有调好。
打技术支持的电话就人过来调吧。
如果他不来的话,你就威胁他下次就不要再向他们买了!
呵呵!
这样提问,再高的高手也不能很准确地告诉你哪个参数应该设多少数值吧?

网友F:
什么叫机械爬行呀?请多多指教,thanks.

网友G:
37kw的伺服电机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样大的电机比我们的大型集尘电机还打好多了!估计价格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