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PLC?

楼主(2004-12-02):
请问输入点40点左右,输出点50点左右,模拟量输入三点,输出点两点。选型什么类型PLC好些。
另外请问将热电偶直接作为模拟量输入可以吗?
热电偶是把温度直接转化为电压信号的,那他应该也可以作为模拟量输入吧。

网友A:
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与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不同的;
三菱的可以用FX2N-80MR-001 加一个FX2N-16EYR的扩展;模拟量输入三点用FX2N-4AD,
输出点两点用FX2N-2DA;
如果是热电偶的话需要用FX2N-4AD-TC;

SIEMENS的可以按如下配:CPU226(24点输入、16点输出)+16I/16O的扩展+8点输出扩展(2个)+EM231(AI4x12Bit)+EM232;
如果是热电偶的话需要用EM231(AI4xTC);

网友B:
"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与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不同的;
三菱的可以用FX2N-80MR-001 加一个FX2N-16EYR的扩展;模拟量输入三点用FX2N-4AD,
输出点两点用FX2N-2DA;
如果是热电偶的话需要用FX2N-4AD-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