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我有一个手动工作台,要求用手动转使它转45度,精度要达到0。01度,请问如何得到0。01度的转动精度?

网友A:
用手好像比较难吧?
不过你这个“手动”如何理解?用手转还是用手控制驱动机构去转?
如果只是用手的话,应该还要有别的定位机构或位置传感器的配合。
如果有驱动机构的话比较简单,只要该机构的精度能达到要求即可。比如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等。只是精度太高,比较难找。

楼主:
用手转,每次用手转45度,这是为了安装工艺的一种特殊设备,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摆对角度,再固定工件。实际上我需要的就是一种量具及实现方法。当然也可以用伺服电机带,但要考虑成本核算,我手上的只有2500脉冲,四分频后也只能达到10000,精度不够

网友A:
可以使用分辨率为0.01度的角度变送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要36000啊,不少伺服还达不到这个数。如果有变速箱又不同了

网友A:
这种精度下变速箱的价格也奇高。一般的变速箱配合伺服电机也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C:
用变速箱不可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D:
360/0.01=36000
36000/4=9000
请问有线数是9000的码盘吗?一般的是1024的码盘呀。
如果有,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A:
角度分辨率为0.01″圆光栅    http://www.emotioncon.com/renishaw_2.asp

用百度搜索:0.01角度  得到的。

楼主:
谢谢,当时也是考虑到精度才不敢用变速箱,我们已经在和machelec推荐的那边在联系了,有更新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A:
好。不管效果如何都上来告诉我们一下结果,让我们以后也好有个参考。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