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我有一个手动工作台,要求用手动转使它转45度,精度要达到0。01度,请问如何得到0。01度的转动精度?

网友A:
可以在机械与电气上同时下手!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公司就是做机器的,这是为了安装工艺的一种特殊设备,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摆对角度,再固定工件。实际上我需要的就是一种量具及实现方法。

网友B:
圆盘的光栅尺怎么样,要不你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