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小弟我正在连plc和触摸屏。
画面是组态好了,但下载到触摸屏后,总显示plc地址错误或不能写入plc
输入不了数据啊!!
请那位高手帮我详细地解释一下!!!
谢谢了,先!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触摸屏是tp270-touch--10寸

网友A:
PLC的地址对吗?
触摸屏的系统里要设置MPI地址的,看看系统设置

网友B:
触摸屏和plc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呢?MPI还是DP网络?无论是哪种方式,在plc中都需要组态网络,否则不能进行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