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谁能提供松下VF-7F变频起接口定义图,举例如接线端 1,代表共用输入线。2代表正传,3代表反转.........谢谢啦

网友A:
1至18分别为123为可调电阻输入,2为电压/电流输入+,3为公共点,启动,正反砖,停止,常开点输出,公共点,常闭点输出,10为4—20ma输入,0—5v输出,公共点,速度1,2,3,4,c,e。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画个8针脚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