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4-12-02):
三菱FX的编程软件对系统有何要求?我装了以后总是运行不起来。提示了执行非法操作。
操作系统是WIN98,内存32M。

网友A:
在任何windows操作系统上都可以用

网友B:
重装一次

网友C:
估计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D:
是你的操作系统问题!
三菱FX的编程软件对电脑的要求很低,P 133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的操作系统问题!
三菱FX的编程软件对电脑的要求很低,P 133都可以用;

两台机子,一台P166、32M,一台C500笔记本、64M,都是WIN98,都装有瑞星。只要瑞星工作着,编程软件就不能安装,一定要将瑞星关掉才行。只是装好后一运行马上就有执行非法操作的提示。我想将这个画面抓下来,但是办不到。一定要将非法操作的提示确认后才能执行其它操作。不开瑞星安装还是不行。有时开机时还有WIN98设置程序执行非法操作,好像也是编程软件。但是关闭瑞星安装后,没有出现WIN98的设置程序工作的情况。难道要将整个操作系统重新安装才行吗?

网友D:
先把瑞星卸载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瑞星卸载掉试一下;
我将瑞星设置成开机不起动,然后重新开机。这和卸载有何不同?还是不行。

网友D:
设置成开机不起动,与卸载是不同的;
如果瑞星有关的文件与三菱的编程软件有关的文件有冲突,不管你是否起动了瑞星,这个文件总是在你的电脑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任何windows操作系统上都可以用

你到windows nt 4.0以上運行 gppwin 3.0 & 3.1看看!說話!要負責任!~

网友F:
用DOS版的,MEDOC,这个软件好用!而且软件也不大!

网友E:
內行人,出手見真章!若用MS-DOOS記的將OS升級為 MS-DOS 7.10(好東西)

网友G:
xp可以吗

网友H(2005-02-19):
xp就不行!

网友I(2005-07-20):
找别的下载啊

网友J:
FX编程软件要求很低,不用安装也能使用。

网友K(2008-05-14):
谁有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