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SIMOREG K 6RA70 优化时,总出现A030的报警。查手册是“速度环监控”。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消除此报警,感激不尽

网友A:
P051=40;
P821.01=30。
OK
注意:屏蔽了调节器监控,如果出现问题,就不好办了。还是检查一下为什么速度调节器监控报警,知道原因了,就会安全了。

网友A:
不对呀,优化时不应该出现此报警的。你怎么会出现此报警的呢?优化的时候,给定必须置零。

楼主:
给定置为零???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