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2):
求助各位大佬,额定电流是300A,采用20X3的扁紫铜是否可以做300A的母线。如果不行得用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A:
完全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不过机械效应不怎么好, 要防止大电流时的弯曲。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同样也是我的问题.
铜(铝)母线长度和载流量的关系我也不懂,我习惯的做法毫米平方乘以5A
有那位有相关资料可以贡献一下吗?

楼主:
感觉铜母线散热比较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E:
不可以。截面太小!
铜板与铜母排的成分不一样,载流量小于200A。

楼主:
?紫铜的也不行?

网友F:
铜母排与紫铜板有分别?它还不是都是紫铜的吗?含铜99.9%,不是都经过压廷,一个变成板,一个变成排而已了吧。20*3的铜排安全载流量只有242A。应选25*3=299A,最好是30*4=418A。

网友G:
我一般选择25*5的.

网友G:
如果选择30*4也是不错的考虑,不过有一个问题会很难解决,那就是:铜排之间的相间隙太小了,达不到安全距离!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同样也是我的问题.
铜(铝)母线长度和载流量的关系我也不懂,我习惯的做法毫米平方乘以5A
有那位有相关资料可以贡献一下吗?
不能一概而论. 铜(铝)母线横截面和载流量的关系会随使用环境,负载等因数不同而不同,我一般的经验是: 铜(铝)母线横截面*(2~6A)= 铜(铝)载流量,电流值会因母排的大小而改变,母排大,电流值要取小一点,母排小,电流值可以取大一点.

网友C:
我用过5*10的,做500KVA变压器的输出排运行2年了,没见过什么问题。

网友H:
截面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选择30*4也是不错的考虑,不过有一个问题会很难解决,那就是:铜排之间的相间隙太小了,达不到安全距离!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了.
这话我有点不理解。铜排之间的间隙是人定的,搞不清为什么达不到安全距离?选铜排时一般不按经验做法,要考虑它的宽、厚比,通凤状况等。

网友F:
5*10的截面几近方形,有较大的趋肤效应,截面的中心部分没得到有郊利用,发热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