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切换

楼主(2004-12-02):
我单位有一移动设备,这个设备中有一风机。这个风机是靠一台30KW的电动机带动。电动机采用了星-三角启动。由于设备是移动的,而且环境较为恶劣,所以电动机经常出现不能正常切换到三角形状态下运行,而持续在星型下运行。我想请教各位同行:如果该电动机持续在星形下运行,会不会对电动机造成损害?会对风机造成损害吗?

网友A:
当然会啦,持续在星形下运行,会使电机电流增大,电机发热,甚至会损坏电机

网友B:
不转换,太危险会冒烟的。
起动转扭太小,电流太大。是故障运行。

网友C:
调整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

网友D:
会出现以下情况:
转子电流增大发热增大
定子电流减小发热减小
线电流减小
电机温升增大
电机转速有所下降
散热良好电机不会烧毁

楼主:
一千零三夜师傅说的:“持续在星形下运行,会使电机电流增大”。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zsyf1师傅说的:“转子电流增大,定子电流减小”。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wangbingmei 师傅说的:“调整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的说说吗?
在这里期待着各位同行的再次回复。

网友E:
对于一般的应用你们说的都对,但风机(罗茨风机除外),电流应该不会太大。我觉得不会烧电机,但没有试过。理论上应该是行的。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5楼所说的转子电流会增大,我觉得会减小。定子电流减小,旋转磁场强度也减小,在转子上产生的感应电流势必减小。

网友H:
在星-角降启中,若电机无法转为角接,星接运行可以运行,但只能运行于三分之一功率。不然电动机将玩完。这就是同一台电动机用星接、角接时的不同功率。不同的功率当然有不同的电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热情答复,尤其是“lianwg”的解答
谢谢~`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J:
能够长期工作,只是出风量小了。

楼主:
to:baoshuo
   出风量会减少吗?电动机不论是星或角的接法,电动机的转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风机的出风量应该不会减少吧。

网友K:
会减小把,角形是星形功率的更号3倍的吗?

楼主: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是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其转速没有减少啊。

网友E:
还是让它可靠转换比较好。电路很简单。

网友G:
to wangtaotao:电机转速不变吗?定子绕组两端电压都不同,速度怎么会不变呢。

网友L:
同意10楼的看法

网友M:
还是别管会不会烧毁,让他会切换就行,我就是不明白环境和切换成功有什么关系。

网友N:
星-角启动的话,电缆怎么选择啊,55KW的电机用两根多粗的电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