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朋友来献献策(圆盘锯石机)

楼主(2004-12-02):
(无正文)

网友A:
图一是愿盘锯石机
图二是需要加装的一个长度定位器

楼主:
锯石机动作要求如下:
蓝色为锯片,黄色为石才,绿色为台车,棕色为导轨.黑色的为台车牵引电机,是滑差调速电机要加装图二的长度定位来精确定位,图二把每一个齿设定为一毫米.
动作如下,锯片下降(延时时间可调)然后左移到位后再下降(延时时间可调)再右移如此循环,直到下降到下限位,再运行一次左(右)行,碰到左(右)限位后上升到顶限位,再向前移几个(可调)毫米,再循环.直到前限位整机停止运行.
PLC输入有,手动自动切换,左限位右限位,上限位下限位,前限位后限位,无水流停机保护,手动前,手动后,手动上,手动下,手动左,手动右,左右延时走刀,4位拨码盘,还有个急停.
PLC输出有主电机启动,电机左,电机右,台车前,台车后,还有一些指示灯.

楼主:
以前的老式机都是因为自动分片不精确而用人工看守,很麻烦,我的想法是把该设备改造后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一个人可以看好几台机.
拨码盘如果有两位的就最好不过了.用齿轮计数来控制它的精度.

网友B:
我这里 有一台裁切机跟你说的 切石机 差不多 ,我在 改造的时候,用的 也是 拨码盘,不过
我用了几个并在一起,用扫描输入方式.使用接近开关,做刀片传动的定位,用丝杠加步进电机的驱动,精度还可以.

楼主:
这里的锯石切片机,位移的是材料本身,刀片固定的.
在原来的旧设备上尽量节约成本.
预计耗材就一个PLC,拨码盘和一个齿轮定位的价格就可以了.
离我不远就有一个石材生产基地,我想在这方面赚点小钱,本人目前已失业,望大家献计献策帮帮小弟.

网友B:
是石才 在做位移 可是 你不是用 托架 托着吗?
用俩 定位 卡就 行了!然后 检测托架位置 不就行了!

网友C:
我见过广东云浮有大量的此类机器,跟你画的几乎一样。它是用变频器带升降电机,电机上装上编码器,用于检测上升下降的距离,不会很难的

网友D(2010-04-05):
在据片的轴下面安一个光电,把光电的距离调的比工作台高十几厘米。当光电检测不到石头就让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