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S7-200 226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入端的M,M1,M2分别代表什么?
  输入端的按钮信号采用外部24V供电,接近开关信号采用传感器输出24V供电,是否会有冲突?
  请大侠们教教小弟。

网友A:
没看到输入端有M1,1M、2M吧,那是输入端的公共端,即输入24的负端、参考点。
接近开关的供电方式怎么会采用传感器的输出?但只要是24的输出,电流保证10mA,PLC就能接受。要注意那个24V的负端和M连接。

楼主:
谢谢大侠这么晚回帖,我表示12分的感谢!我在说明书上看输入端的M是接地的,另外还有M1和M2,并且说接近开关要接到传感器输出的24V上,不得以我才把按钮用外接电源。
  如大侠所说,接近开关是用外部电源给它加电的。那么就可以和按钮共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A:
当然可以公用电源,如果都是D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