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我做了一个小系统,就是利用伺服阀控制液压达到力值的稳定。我选用研华的PCL-725控制外围的继电器线路,728给伺服阀送指令信号,818L采集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在程序中我根据818L检测到的信号来让728送出信号控制伺服阀动作,使压力保持恒定。最近碰到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818L采集的信号很不稳定,实际上压力值没怎么变化,但是用研华的测试软件发现变化很大(围绕某一个值),输入信号是0——5V的话,变化差不多能达到0.5V。这个系统我们以前做过很多个,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换了3台工控机和3套板卡,都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有一台一开始工作很正常,但是我们把它的板卡和别的工控机对调以后,发现工作都不正常,再还原以后,原来好的那台也不正常了!大家有什么建议吗?小弟这厢先谢过了!

网友A:
用粗线;用双绞线;用屏蔽线;接地;找到并消除(减弱)干扰源;滤波

网友B:
你应该先测量818L的输入稳不稳定!再看!

网友C:
楼上的观点是正确的,要先对故障进行定位。

楼主:
今天我先用一节5号电池当作输入,连到8115上,在测试软件上读到一个很稳定的值,变化只有0.003V,但是我把传感器的信号连上,那个值就开始变化,幅度有0.3V。我拿示波器观察,当时传感器的信号并没有变化多少(应该也是在千分位变化)。问题是,干电池的电压稳定,818L读数也稳定,传感器的输出也稳定,818L为什么会变化?我的传感器是12V稳压电源供电,并且能保证稳压电源的输出稳定。大家说哪里还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加个电容吧

楼主:
哈哈,我也试过加了一个电容,不错,它前面几十秒钟确实很稳定,不过到最后又不行了!我快疯了,本来我就不喜欢搞硬件,出了这事,让我觉得硬件更恐怖了!

网友B:
计算机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我们没有地,不过地和零是分开的。我摸过外壳上好象带着一点点电,原因是配线盘上有一个12V和24V的稳压电源,可能是由于它们内部的构造,造成地线上带电。就算地线带电,以前我们试的时候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前几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试验,那里是三相五线制,结果也不怎么好。原来我在软件里用的是取平均值滤波,今天我试着把采样次数从原来的6次改为30次,现在看上去效果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好像不太好,有点作假的味道。

网友C:
如果滤波能解决,用滑动平均值吧,我们一直用这个办法。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才用硬件解决方案。
出个馊主意:你是否可以用隔离型AD板?如研华PCL813或威达ISO813?这样就绝对没有接地的问题了。否则和接地是有关的。
另:机壳带电是因为计算机开关电源的问题。带电是正常的,应该为110V。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