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2-03):
我想问一下,OMRON系列CPM1A的通讯口是是怎么定义的,是RS232C,RS422,RS485,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吗?它的通讯口各针脚是怎么定义的!希望各位帮我解答这个问题!谢!

网友A:
是CPU上的那个外设端口吗?知道具体定义的人不多。

网友B:
232,其余自己看手册

网友A:
楼上的说笑吧?CPM1A上的外设端口手册上可没说什么哦?!

网友C:
RS232、422、485都不是;
是TTL电路!

网友B:
对不起,我CPM1A,CPM2A记不清,老混,有带232口的,记不住是哪个,反正除了插编程器的
剩下的9真口就是有,没有就没有。
设置手册里应该有啊DM6XXX的,我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