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液晶显示原理

楼主(2004-12-03):
各种液晶显示原理
1.TN型液晶显示原理

 TN型的液晶显示技术可说是液晶显示器中最基本的,而之后其它种类的液晶显示器也可说是以TN型为原点来加以改良。同样的,它的运作原理也较其它技术来的简单,请读者参照下方的图片。图中所表示的是TN型液晶显示器的简易构造图,包括了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偏光板,具有细纹沟槽的配向膜,液晶材料以及导电的玻璃基板。 不加电场的情况下,入射光经过偏光板后通过液晶层,偏光被分子扭转排列的液 晶层旋转90度,离开液晶层时,其偏光方向恰与另一偏光板的方向一致,因此光线能顺 利通过,整个电极面呈光亮。 当加入电场的情况时,每个液晶分子的光轴转向与电场方向一致,液晶层因此失去了旋光的能力,结果来自入射偏光片的偏光,其偏光方向与另一偏光片的偏光方向成垂直的关系,并无法通过,电极面因此呈现黑暗的状态。 其显像原理是将液晶材料置于两片贴附光轴垂直偏光板之透明导电玻璃间,液晶分子会依配向膜的细沟槽方向依序旋转排列,如果电场未形成,光线会顺利的从偏光板射入,依液晶分子旋转其行进方向,然后从另一边射出。如果在两片导电玻璃通电之后,两片玻璃间会造成电场,进而影响其间液晶分子的排列,使其分子棒进行扭转,光线便无法穿透,进而遮住光源。这样所得到光暗对比的现象,叫做扭转式向列场效应,简称TNFE(twisted nematic field effect)。在电子产品中所用的液晶显示器,几乎都是用扭转式向列场效应原理所制成

2.STN液晶显示原理

STN型的显示原理与TN相类似,不同的是TN扭转式向列场效应的液晶分子是将入射光旋转90度,而STN超扭转式向列场效应是将入射光旋转180~270度。  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单纯的TN液晶显示器本身只有明暗两种情形(或称黑白),并没有办法做到色彩的变化。而STN液晶显示器牵涉液晶材料的关系,以及光线的干涉现象,因此显示的色调都以淡绿色与橘色为主。但如果在传统单色STN液晶显示器加上一彩色滤光片(color filter),并将单色显示矩阵之任一像素(pixel)分成三个子像素(sub-pixel),分别通过彩色滤光片显示红、绿、蓝三原色,再经由三原色比例之调和,也可以显示出全彩模式的色彩。另外,TN型的液晶显示器如果显示屏幕做的越大,其屏幕对比度就会显得较差,不过藉由STN的改良技术,则可以弥补对比度不足的情况。

3.TFT液晶显示原理

TFT型的液晶显示器较为复杂,主要的构成包括了,萤光管、导光板、偏光板、滤光板、玻璃基板、配向膜、液晶材料、薄模式晶体管等等。首先液晶显示器必须先利用背光源,也就是萤光灯管投射出光源,这些光源会先经过一个偏光板然后再经过液晶,这时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式进而改变穿透液晶的光线角度。然后这些光线接下来还必须经过前方的彩色的滤光膜与另一块偏光板。因此我们只要改变刺激液晶的电压值就可以控制最后出现的光线强度与色彩,并进而能在液晶面板上变化出有不同深浅的颜色组合了。

化肥会挥发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讳为花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
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化为灰
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回飞;灰化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回化为灰

网友A:
常用于工业控制及仪器仪表中的的LCD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为:320x240,640x480,800x640,1024x768及以上的分辨率的屏,常用的大小有3.9",4.0",5.0",5.5",5.6",5.7",6.0",6.5",7.3",7.5",10.0",10.4",12.3"等。颜色有黑白,伪彩,512色,16位色,24位色等

网友B:
原理上来讲确实是分辨率规格越高的lcd面板越好,但是你要考虑一下使用的舒适度问题,较小的屏拥有较高的分辨率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如果你不更改显示字体大小的话,就像10’1的小屏幕使用的是xga的分辨率,你在长时间观看后会感到眼睛难受的,因为显示的字太小了。在兼顾显示内容多少的情况下一般来说12.1’的最舒适分辨率是svag/xga 14.1’的最舒适分辨率是xga/sxga 15’包括以上的一般是sxga+/uxga了,但是以上的数据只是一般情况,具体的喜好是由用户自己的习惯来决定的,所以在选择lcd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最适合自己的屏幕。
lcd显示规格:
VGA:640x480
SVGA:800x600
XGA:1024x768
SXGA:1280x1024
SXGA+:1400x1050
UXGA:1600x1200
QXGA:2048x1536
HalfXGA:1024x512
Apple:1152x864